快递
伺服走位置不准,哪位大侠知道

楼主(2013-09-17):
PLC发给伺服的脉冲数是固定的,但是每次伺服走的位置不一样,有时走的准,有时又少走3MM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A:
只有两种情况:走得准跟少3MM吗?

QQ:3469944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两种情况:走得准跟少3MM吗?
是啊,好奇怪,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解决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B:
你用的是绝对定位还是相对定位?

网友C:
电机轴松动啦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一般伺服带有编码器,这种情况是不应该发生的,要么是超负载、接线、硬件。

网友E:
检查干扰

网友F:
脉冲有可能丢失了,楼主是否是用脉冲+方向?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电机轴松动啦
楼主先检查下联轴器吧!

网友H:
检查干扰+机构连接

网友I:
确认下干扰吧~ 我有次把设备抬到现场去,还没启动电机自己就转了
加个滤波器还是略微有抖动,后来发现是和现场一台充填机共用一个电源
引起的干扰

网友J:
用的什么PLC,曾经用信捷PLC 脉冲+方向 控制丝杆滑台做定位有偏差,排除机械方面的原因一直找不到问题所在,后来借助一款带 A B C相位监控指示灯的三相步进驱动器找到了原因,发现每次进给同样的脉冲数再归位,相位灯ABC停留的位置都不一样,由此分析是PLC丢脉冲引起的,后来换用三菱1S系列机型实验相位灯停留很准确,问题也引刃而解,可以监控一下每次脉冲准不准,有没有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绝对定位还是相对定位?

相对定位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楼主:
引用 网友F:
脉冲有可能丢失了,楼主是否是用脉冲+方向?
是啊,用的是国产伺服,检查后发现丢了脉冲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的什么PLC,曾经用信捷PLC 脉冲+方向 控制丝杆滑台做定位有偏差,排除机械方面的原因一直找不到问题所在,后来借助一款带 A B C相位监控指示灯的三相步进驱动器找到了原因,发现每次进给同样的脉冲数再归位,相位灯ABC停留的位置都不一样,由此分析是PLC丢脉冲引起的,后来换用三菱1S系列机型实验相位灯停留很准确,问题也引刃而解,可以监控一下每次脉冲准不准,有没有丢失。

每次发的脉冲准,但是接受的脉冲不准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K:
把伺服电机和联轴器分离,在伺服电机轴上做记号,看相同的脉冲,位置是否一致,在做进一步检查

网友L:
取决于轴的精度,伺服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M:
引用 网友C:
电机轴松动啦

楼主先检查下联轴

网友N:
引用 网友C:
电机轴松动啦

以前遇到过,也是联轴器松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热心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用的是外接电源,现在改用内接电源,伺服就走地准了
应该是外接的电源有干扰,所以导致了这么奇怪的问题。
小弟再次表示感谢!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O:
引起故障的原因有很多,同时一个异常点表现出的故障现象也是多种多样,这都需要我们在检修过程中去分析、判断、排除、解决,从中享受到成功的快乐,同时我们自身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

网友P:
祝贺你的成功。

网友Q:
应该是干扰的原因,我们公司曾经就出过这种情况,每次都不准检查了好久没检查出来什么原因,后来我发现是脉冲丢失了,模块发送的脉冲与放大器接受的脉冲不一样,更改成屏蔽线后就OK了
QQ 20471661

网友R:
引用 网友I:
确认下干扰吧~ 我有次把设备抬到现场去,还没启动电机自己就转了

加个滤波器还是略微有抖动,后来发现是和现场一台充填机共用一个电源

引起的干扰

    楼主做什么行业的有充填机

网友S:
还没碰上这种情况,学习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J:
用的什么PLC,曾经用信捷PLC 脉冲+方向 控制丝杆滑台做定位有偏差,排除机械方面的原因一直找不到问题所在,后来借助一款带 A B C相位监控指示灯的三相步进驱动器找到了原因,发现每次进给同样的脉冲数再归位,相位灯ABC停留的位置都不一样,由此分析是PLC丢脉冲引起的,后来换用三菱1S系列机型实验相位灯停留很准确,问题也引刃而解,可以监控一下每次脉冲准不准,有没有丢失。

  可以详细说说吗不是很懂

网友R: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热心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用的是外接电源,现在改用内接电源,伺服就走地准了
应该是外接的电源有干扰,所以导致了这么奇怪的问题。
小弟再次表示感谢!

请详细说明 原来用什么电源  现在改用什么电源

网友T:
丝杆是否有背隙?联轴器是否有松动,试用1/4空占比的脉冲试试。。。

网友U:
这个问题都14天了  还没解决啊

网友V:
这个问题我觉得机械传动链的故障可能性最大,因为只要你plc发出那么多脉冲,电机就会转那么多,否则伺服放大器就会有误差过大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详细说明 原来用什么电源  现在改用什么电源

原来用的是开关电源,现在改用伺服驱动器的自带电源24V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W:
这个可以解决,很简单。你还是缺少经验-------------------------------,差分控制。或独立控制。
上海浦东新区15800488213

网友X:
屏蔽怎么样?

网友Y:
干扰应该是没错的big-bit.com

网友Q:
屏蔽屏蔽
QQ 20471661

网友Z(2013-10-23):
是正转走的长度是对的,反转就少3mm不?要是那样的话就是PLC的刷新速度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Z:
是正转走的长度是对的,反转就少3mm不?要是那样的话就是PLC的刷新速度太慢了!

不是,无论是正转还是反转,走的位置有时都不稳定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AA:
检查司服电机齿形皮带及传动部分,

网友I(2014-01-11):
引用 网友R:

    楼主做什么行业的有充填机

做汽车点火线圈的

网友AB:
应该是干扰的原因

网友AC:
你的电子齿轮比设置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