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电磁调速电机

楼主(2013-09-17):
请教各位大虾,调速电机后面有六根线分别是U1 ,V1, W1,U2,V2,W2,可是这六根线的线号分不清了,我现在要重新给电机接线(之前马达拆下来现在装上去),请问现在要怎么接呢?怎么才能分得清U1 ,V1, W1,U2,V2,W2?

网友A:
不就是普通三相马达的绕组首尾判别吗?多看专业书就是了!!!!

网友B:
先分清绕组组别,再判断首尾端,具体方法上网查找,很多的。

网友C:
若标号没丢,三角形接法:U1V2接一起,V1W2接一起,W1U2接一起。

网友D:
万用表 量电阻
O(∩_∩)O~

网友E:
先用万用表把电机的三组绕组分别找出来,假如分成123组吧(随便分),假如三组尾都在下面,就说三角接法吧,就第1组尾接第2组的头(头接上排接线柱第一个,尾接下排第二个),第2 组尾接第3组的头(头接上排接线柱的第2个,尾接下排的第3个),第三组尾接第1组的头(头接上排第3个,尾接下排第1个),准没错,星形接法就不说了。

网友F:
首先用万用表吧每个绕组找出来,然后再按照首位判断方法找出首尾,判断首位的方法有几个,用电池结合万用表就行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G:
这个只是绕组,很容易区分出3个绕组吧,

网友H:
先判断三相头尾,方法是用手转动电机,头尾正确电流(直流档:20mA)读数为零,头尾不正确有电流值,后面接法就简单了。

网友C:
我来说详细:
1;先用万用表电阻档分别测量 6个头,任意两个头是通的为一相,共三相。分别标注为U1U2为一相首尾,V1V2为第二相的首尾,W1W2为第三相的首尾。
2确定首尾的正确与否:确定U1U2为U相的首尾,寻一24V直流电+接U1,U2接V1,V2接直流电负,用万用表电压档测W1W2的电压并记录;再将V1V2对调,再测W1W2电压,比较两次测量电压值,电压大的那次V1V2标注正确。
最后将V1V2换成W1W2,再测量V1V2电压,也就确定了W1W2是否标注正确。
3电机的转向需要重新核定。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 量电阻

网友J:
这个问题的话顶10楼

楼主(2014-06-18):
求台达DVP-EC3 PLC编程手册,硬件手册各一份,谢谢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