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驱动一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9-17):
为什么我编写的程序驱动伺服电机一次,再次驱动就没反应了。怎么样才能即能单独点动,自动控制了,不受影响。

网友A:
控制程序没写好,参照手册应,很容易的。相信你行的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