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7):
西门子s7200plc与西门子触摸屏Smart1000 IE如何做电动机监控程序,通过接触器吸合反馈一个输入信号 I 到plc,不知道这样可不可做到在触摸屏里看见电动机转动的画面,求师傅指导。最好有个案例程序参考就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楼主wangchangxi于2013-09-17 14:16发表的 西门子s7200plc与西门子触摸屏Smart1000 IE如何做电动机监控程序 :
西门子s7200plc与西门子触摸屏Smart1000 IE如何做电动机监控程序,通过接触器吸合反馈一个输入信号 I 到plc,不知道这样可不可做到在触摸屏里看见电动机转动的画面,求师傅指导。最好有个案例程序参考就万分感谢。

你的触摸屏直接监控读取你的控制电机的Q点就好了吗,何必这么麻烦,如果要用接触的辅助触点的状态来反馈给PLC的输入点也是可以的,你监控PLC相应的输入点就好了
怎么显示?最好做成动态的

网友B:
一般是在触摸屏上做一个按钮,M点来启动和停止电机,显示使用接触器反馈回来的I点 显示到触摸屏就可以了。
怎么显示?最好做成动态的

楼主:
怎么显示?最好做成动态的

网友C:
使用接近开关来做
爱家爱china

网友D:
动态的也比较简单,你得有动态的图片  自己百度找找 设置成使能播放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