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7):
怎样用U盘把一个屏里的程序备份到另一个屏

网友A:
  昆仑通态触摸屏有这样的功能吗,貌似我还真不知道啊 同样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开始启动状态时可以进入系统,备份或者复制文件

是不是备份系统就行了,然后再另一个屏上还原系统就行了

网友C:
步科的屏可以用U盘下程序.

网友D:
可以啊,这个还要看做程序的人有没有加密,如果有加密的话你是进不了系统的.

楼主:
我不是很明白,是不是备份了系统就等于连程序一起备份了。

楼主:
它的初始密码是多少

网友E:
无初始密码的,MCGS的屏,可以用U盘备份工程后还原到另外一台相同型号的屏里面并正常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初始密码的,MCGS的屏,可以用U盘备份工程后还原到另外一台相同型号的屏里面并正常运行的。

谢谢,你说的备份工程是不是指的就是备份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