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程序对不对的

楼主(2013-09-17):
两只电动机的启动与停止。题目:启动时2号电机先启动5S后启动1号电机,停止时1号电机先停止10S后2号电机停止
启动:X0 停止:x1 一号电机:yo 二号电机:y1
zsh340

网友A:
先启后停的顺序控制程序、、、、、、、

网友B:
可以呀如果加个急停就更好了

楼主:
我感觉这个程序有错哦

网友C:
我觉得不对?

网友D:
这个程序是错的!
1.“停止时1号电机先停止10S”这句话说明停止的信号是X1触发的,所以不是由T0去触发T1的!虽然T0是跟X1有关的,但这样写程序不好!
2.既然是电机,那就不要用T0去启动Y0,这样接线是不行的!
总的来说这个程序模拟还行,实际接线中是不可以的!

网友E:
可以的,但是写的太乱了,自己都可能看不懂

网友F(2013-10-23):
如果PLC用在写这些程序上面的话!!还不如买几个继电器去代替一下就可以了,花不了多少元钱,只是线路有点麻烦!!!

网友G:
可以用编程软件仿真运行一下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