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西门子中继器指示灯问题

楼主(2013-09-17):
中继器DP1指示灯常亮,DP2的指示灯闪烁,正常吗,为什么?求解。

网友A:
闪烁说明没有找到站号,检查下接线或从站有无问题。
下载积分:+1(18662575073)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

网友B:
谢谢老师指导

楼主:
DP1的那一路指示灯常亮没有问题,然后把DP1的那一路接到DP2上也是闪烁,站连着也正常,就是整个从站达到50个

网友C:
检查线路,检查DP2回路终端电阻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