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爆了,求解?????????

楼主(2013-09-17):
今天接了一个三菱E700变频器,只接了R,S,T三相进电端子,输出的UVW没接电机,通电后变频器直接爆了,查了线没有接错,有没有可能三相电缺相导致??????接触器压线端子可能没拧紧。。。。。。。。。。。。。。。。。。。。。

网友A:
电压等级是否错了?查一下是哪个部位黑掉了,在确定问题。也有可能模块坏了?

网友B:
如果是新 变频器,,一般不会爆的,,缺相,也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我有用很多三菱的变频器,没有遇到你这个的爆的情况

楼主:
三相380,没问题,拆开后没看到那边烧了,当然自己也不专业

网友B:
电压等级的问题不用考虑,E700是低压变频器,用这个变频器都是控制柜用的,都是400V 级别的,如果电压错了,烧的就不是一个变频器了,而是整个工厂的用电设备

网友B:
爆炸的话,一般都是电容炸了,确定你的变频器,是正品,不是山寨和翻新的,

楼主:
变频器是旧设备上拆的,旧设备不用了,拿来调试的,有可能变频器有问题,但是感觉不大,郁闷啊

网友B:
你拆开变频器看了吗,是那里炸了

楼主:
这是富士变频器,切换开关在源侧,我按照漏型把(X1-X5与CM)短接了,变频器是不是也会爆掉

网友C:
变频器爆炸的可能性很小,但也不是没有,把爆炸的变频器拆开看看是哪里炸的你在顺腾摸瓜找原因吧毕竟原因有很多不固定的因素造成大家也不好下结论
哈利路亚

网友D:
确定没接错,我接到过制动电阻上,然后炸了

网友E:
变频器本身体问题或者电压异常

网友F:
缺相不会爆,要么是220的变频器接380了,要么是变频器受潮了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G:
可能是电解电容爆了

网友H:
最常见是电容爆。还有一个限电压的东东。估计电叫压敏电阻。圆圆的扁扁的。

网友I:
使用环境恶劣导致暴电容我倒是试过,直接就暴了可能接线不当

网友J:
变频器本身体问题
zsh340

网友K:
楼主把问题一次全说清楚吧?

网友L:
有可能电压等级不一样啊,还有是不是制动电阻接错了,选型选的不对啊,

网友M:
应该是电压有问题,
学者

网友N:
楼主你把接线图,你连接的图贴出来。
可能是你连接制动电阻时连接错误造成,一般电源大家都比较注意,而制动电阻是直流母线与制动驱动管之间的连接。

网友O(2013-10-17):
是不是变频器里边的电容爆了,我也遇到过,你的制动电阻接错了,是不是短接片忘记取下或不应该取你取下了。

网友P:
如果电源和接线没错的话,就是旧的变频器长时间没有使用,现场环境造成变频器里面受潮或杂物短路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