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8):
请问下,数据寄存器D是几进制的,二进制吗?
这个D的值可以是带小数点的吗,比如这个D是D200,那可以将触摸屏上将D200值设置成10.3或20.5吗?如果想将这个值设置成带小数点的,如何做?还是做不了,只能是整数。
PLSY S1 S2 D    其中S1可以是小数点吗,比如说是200.5 ,可以这样吗?
老鸟们帮个忙。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A:
D 值是以 16Bit 二進制方式儲存 0000  0000 0000 0000
顯示:則是看你選擇以何種資料來顯示  整數.實數.........(一般不設定為整數)
PLC 與 触摸屏 要選擇同一種數字型態 如此才會顯示相同
例:實數
PLC :  --------------[FLT D0 D10]   將D0的值改變為實數 存於(D11)D10
          D0=99  =>D10=99.000      D10必須採實數計算的指令才會正確
触摸屏 : 必須將D10 選擇實數型態

若要将触摸屏上将D200值设置成10.3或20.5
必須將D200 選擇實數型態
值將會儲存在 PLC (D201)D200 中

PLSY S1 S2 D    其中S1可以是小数点吗?
不行
S1 :1~100
S2:0~32767

网友B:
寄存器的值都是以二进制形式存储的;至于小数的,三菱的可以用指令E 来把整数转换成实数,触摸屏上的小数的显示是通过屏上的显示小数的位数来实现 的,但是在PLC内依然是整数,如屏上显示10.3,在PLC内就是103; PLSY脉冲都是整数值的,你有听说零点几个脉冲吗?
你问的这些只需你认真看相关资料手册都能找到答案,学习运用资料手册,这样对你有帮助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楼主:
谢谢大家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