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带有指针P的程度段什么时候执行

楼主(2013-09-18):
大家好:
母线左侧标有指针P的,如果没有跳转指令或调用指针指令到该指针的,该段程序是不是不会执行?什么时候执行?

网友A:
为什么不看看使用手册才来问问题呢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B:
不会执行。

网友C:
如果整个程序都没有跳转指令则顺序执行

网友D:
你的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