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象是什么问题照成的?

楼主(2013-09-18):
PLC是FX2N的,触摸屏是GT1275。开始是OK的,最近会出现在转换画面时上一个画面的部分显示会显示在下一画面中,而下一画面的显示是完整的。换个其它画面再返回来又好了。这是什么情况?是不是通讯问题?原来是海泰克触摸屏和FX2N做通讯,后来屏坏了就改用GT1275屏了,PLC程序没改。问问各位大大们,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A:
检查一下PLC和屏的通讯线是否和强电线一起,有可能是干扰引起的。

网友B:
触摸屏设置时是设的和fx系列通讯吗

网友C:
1) 这是画面重叠设定造成的, 请查看画面转换设定,系统设定, 和重叠设定
2) 换个其它画面再返回来又好了是因为刚好重叠地址复位 (比如 D101=0)

网友D:
支持3楼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楼主(2014-0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