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真心请教

楼主(2013-09-18):
请问球从a点到b点如何时间如何编程,如何输出 时间

网友A:
A点接收到球的信号后,开始计时,B点接收到信号后,计时结束。
Good Luck~

网友B:
1楼说得对,很容易做的程序

网友C:
如果是速度不一样的话,就比较麻烦了。可能要用到CCD来区分每个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