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D-75定位模块私服“示教/自动”怎么接线

楼主(2013-09-18):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是个新手,不知道QD-75定位模块控制的私服电机的“示教/自动”怎么接线,不知道其中的原理,看资料也没看明白,示教状态下私服电机轴可以手动旋转,这个对往复杆对零位很方便,只是不知道是怎么接线的,不知道具体功能如何实现,请老师们帮忙解答解答,不胜感激!“示教/自动”是钥匙开关安装在私服控制柜内部,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参考QD75手册,或是三菱伺服选型样本,上面都有接线的范例图。样例程序可以参考QD75手册第六章。

网友B:
接线还是象一般的自动手动方式开关一样接到PLC的X点上,只是在程序里有示教编程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