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松下PLC FP-X0 L30R,

楼主(2013-09-18):
请教下大虾们, 怎么用这PLC做个程序控制一个时间然后自动把程序停止使用。 也就是今天2013 09 18,我想要设置到2013 12 18停止机器,当然这设置时间是随自己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非常感谢您。谢谢

网友A:
用触摸屏来设定时间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网友B:
1、读取系统时间小于设置设备开始使用时间,设备停止使用;
2、读取系统时间大于设置设备使用到期时间,设备停止使用。

楼主:
谢谢您, 不过再请教下,我说的这型号PLC不支持系统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