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PLC的program灯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9-19):
三菱PLC一上电,program红灯就亮了,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A:
"PROGE"LED燈閃爍
一般來說,當此紅色LED燈閃時,大部份是程式回路不合理的情況 較多,另一原因亦有可能是參數設定出錯,或者是外來之雜訊干擾導致 程式內容產生變化。
下载积分:+1(天天12379)

网友B:
楼上正解,程序问题,不信你可以写简单的进去看它还闪不闪,呵呵。

网友C:
程式有错误,会闪一闪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楼主:
哦,搞定了,是程序的问题,谢谢大家的帮助,谢谢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