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系统时钟及保持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3-09-19):
我想设定几个时间输出,按照确定时间进行输出,可是读取系统时间后,发现读出来的小时数是 0,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我通过READ_RTC将系统时间读入到VB100,
然后通过比较指令,对VB103进行比较,可是发现VB103是0,我的系统时间这时候是上午十点四十五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另外我想将某个输出保持5分钟再断开,可是也无法实现,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这时候VB103不是应该等于10吗?
另外将输出保持5分钟,应该怎样保持啊?谢谢

网友A:
首先,你的时钟读取出来后,不能直接用,还需要格式化转换才能用于比较。
其次,输出Q0.3保持5分钟,断开多长时间呢?程序中 确实是保持5分钟,
但断开是一瞬间,是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这个断开你在外围硬件是看不到的。
只能说,你给Q0.3接了一个5分钟的时间脉冲。

网友B:
能否将源程序分享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C:
然后通过比较指令,对VB103进行比较,可是发现VB103是0,我的系统时间这时候是上午十点四十五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1:VB103=2#00010000
另外我想将某个输出保持5分钟再断开
2:输出使用起保停程序,都可用当前时间值比较指令。

网友D:
读时钟读出来的是BCD,需要转换成十进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