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微形PLC本机24V问题

楼主(2013-09-19):
新进的二个欧姆龙微形PLC本机24V都有问题,不能做为输入端的电压信号,一带就烧PLC,好像是国产的,请大家小心。

网友A:
在电流范围内没问题啊,你这种情况要么接线有问题,要么超过电流了,我一般做实验就用自带电源带触摸屏,都没问题的,但实际中不推荐用自带电源,万一外围短路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