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关于三菱FB功能块 求大神

楼主(2013-09-19):
求 大神祥解这个功能块里面的意带表什么意思??谢谢了
业精于勤

楼主:
这个是我在一台Q系列里面考的
业精于勤

楼主:
坐等大神
业精于勤

网友A:
打开FB的接口定义表 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您 那是不是说里面的内容可以随便写?
业精于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FB的接口定义表 就知道了
谢谢您 是不是里面的内容可以随便写
业精于勤

网友B:
可以自己定义变量名, FB块可以写ST语言和梯形图,对重复使用同样的程序可选用这种模式,不限制使用次数,缺点是占用程序空间比较大。

楼主:
不胜感激 己懂
业精于勤

网友C:
查看Q系列的手册(FB)部分就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