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份FANUC 0-TC的900~950号参数的设置值,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3-09-19):
如题,一台FANUC 0-TC的参数都掉了,900号之后的忘了备份,请大家帮忙!

网友A:
找一台同型的COPY來不就得了
此型系統多得是........不用求人
该设备我们只有这一台,0—TC也只有这台,没有可参考的设备

楼主:
该设备我们只有这一台,0—TC也只有这台,没有可参考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