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模块 CP 242-5 疑问

楼主(2013-09-19):
型号 342-5DA02-0XE0 可以通过DP线连ET200M模块: 153-1AA03-0XB0吗?我链接上了但 ET200的 SF报红,342-5DA02-0XE0 的BUSF 报红灯,啥问题?线路都是好的,DP头也好的!

网友A:
有两方面需要注意的:
1、看看你的组态与实际安装的模块是否一致,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2、检查通讯线路是否处于其他元件的电磁干扰中

楼主:
都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