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 PID输出如何控制开关量交流接触器?

楼主(2013-09-19):
有一个系统,用S7-200和 EM235, PID控制一个电动机,电机减速后控制阀门开度,电机由两只交流接触器互锁控制正反转,阀门通过一套机构控制负载转速,阀门因结构不能用电动阀或比例阀,只能机械传动,负载转速会有一个模拟量来检测到。
现在问题是:负载是个变化很大的工况,负载的转速变化时要求阀门开度可控,使负载转速稳定。用PID得出了PID输出的模拟量,请问这个如何控制交流接触器使电机正反转控制阀门开度?
看了官司网上“three_step"三步控制,没有搞明白。
不是职业

网友A:
给阀门上装一个电位器,阀门开启的角度对应电位器输出电压高低,用A/D模块转换数字量,PID输出的数字量和比较,控制电机正反转
下载积分:+1(lriong) 真诚感谢!

网友B:
PID向导一步一步设置下去就可以了,就是要确定PID参数很麻烦。可以参考官网的这集教程。

网友C:
给阀门上装一个角位移传感器 这样就可以清楚的知道阀门的开启度
剩下的就简单了

楼主:
我是用转速传感器的输出进行a/d转换,进行pid运算,想用pid的输出控制接触器,如果不装阀门开度传感器,如何知道该正转还是反转?另外pid输出又如何转换为正反转的时间?谢谢
不是职业

网友D(2013-11-30):
用模拟量的大小,通过比较做一个PWM转换来控制开角的大小和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