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HAKKO V708CD求助,为何我做的温控通讯会很慢

楼主(2013-09-20):
我用HAKKOV7的屏做了一个温控通信画面,一个页面带有18个OMRON E5CN的通信温控器,但是画面反应很慢,我的设定跟原程序里面的设定都是一样的,但就是达不到原先写那程序的速度,请教各位高手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懇請高手解答

网友A:
一般来说,触摸屏脚本本身的问题,我们也用日本和泉的触摸屏做过类似的通讯系统。
这样的系统一般最好采用比较高端的操作平台好点,有机会可以交流交流。
你覺得會不會跟觸摸屏下載時選擇的字體版本有關系?我用繁體的編寫的速度比用簡體編寫的速度要快至少5倍.能不能加Q聊一下,我的Q:569675287

楼主:
HAKKO高手解答一下小弟的疑問吧

网友B:
HAKKO的画面有软元件使用数量限制,用的多了反应好迟钝。

网友C(2014-06-11):
请问你的温度信号是通过什么链接到触摸屏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