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码器转动数据无变化,断电再通电后有变化问题!

楼主(2013-09-20):
我用的三菱PLC控制一个绝对值编码器,接上去之后,编码器转动时,编码器的数据在PLC里面读取之后没有变化,PLC指示灯也没有变化,当编码器断电再次重新得电的时候,他的数据才有变化,请高手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穷人缺什么:表面缺资金,本质缺野心,脑子缺观念,机会缺了解,骨子缺勇气,改变缺行动,事业缺毅力。

网友A:
绝对值是不可能有变化的,不然怎么叫绝对值。除非你的轴转动了。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线路连接方法,所以不好分析

网友C:
下载程序看一下,如果只是接线第一次通电无变化,而以后通电都正常的话,那第一次通电可能是一个刷新保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