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模拟量输入模块前两通道正常,后两个没有信号

楼主(2013-09-20):
三菱模拟量输入模块前两通道正常,后两个没有信号
用的是FX3U-4AD-ADP,四个都是4-20MA的信号,前两个通道正常,后两个通道,用7ma的信号,监控相应寄存器没有数值,请大家提点意见!

网友A:
看看程序,我记得有个寄存器设置后可以设定那个通道有效哪个通道无效的

楼主:
嗯,我看一下

网友B:
k可能是设置的问题吧

楼主:
设置不会有问题呀,前两个通道四个通道设置是一样的,一直都是这么设置的,我感觉是不是模块的通讯硬件出了问题

网友C:
我记得FX2n-4ad的有个专门的检查错误缓冲储存器#29,估计你这个型号也有,可以试着变个程序检查一下。

网友D:
是否有设置通道无效?

网友E:
是否设置了通道无效?

网友F:
是否正品,高仿的各种问题。

三菱模拟量输入模块前两通道正常,后两个没有信号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