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LC 多个数据相加怎么做

楼主(2013-09-20):
FX2N 程序中要把16个16位计数器数据相加求总和,现在的做法是:先分成八组,用ADD 指令两个两个一组相加,得出的结果再两个两个相加,最后求出总和,最后当数据过大时会溢出,例如最后30000+30000结果存储在D100,D101中,D100数据是 27232 ,D101数据是 0 运算出错, 要怎么处理才能都得到准确数据,多个数相加要怎么解决数据过大溢出的问题。

网友A:
运算值大于32767,ADD前面加D,D1改成D2就行了。

网友B:
嗯,上楼说的是

网友C:
16位数据寄存器会溢出的话,那就用32位数据处理指令啊!

网友D:
认真看看指令手册,对你有很大帮助
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朋友都不会查阅资料手册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E:
兩個方法
1.數值-2147483648~2147483647 之間可用32位元加法
2.轉成實數來相加
级别: 实习会员
个
分

网友F:
应该是这样吧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