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多状态显示

楼主(2013-09-20):
怎么实现组态王I/O D0等于0时显示(无模式)D0等于1时显示(寸动模式)D0等于2时显示(步进模式)D0等于3时显示(自动模式)!
请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简单,定义一个内存字符串变量,用IF条件来控制不同值字符串变量的内容就可以了。

网友B:
也可以用隐藏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