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在正常运行时PROG灯突然亮起

楼主(2013-09-20):
三菱PLC在正常运行时PROG灯突然亮起
我是在用编码器连接PLC
在转动编码器时,PROG灯突然亮起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程序可能有问题

网友B:
忘记设定定时器或计数器的常数,梯形图错误,电池异常,噪音,导电异物进入PLC,都可造成灯亮,读出D8004参数值XXXX,
再读出DXXXX的值就是错误代码。

楼主:
PROG灯是长亮。不是闪烁

网友C:
开关有问题了,换PLC吧!

网友D:
试试二楼的方法!

网友E:
接线错误,编码器

网友F:
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