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系统上所有PLC模块的24V电源可以接在一起吗?

楼主(2013-09-20):
有个系统,都是三菱PLC模块,想问下可以将几个PLC模块的+24V接在一起,再将几个COM点都接在一起吗?
以前我一直这么做的,但今天遇到个问题是有个输入输出模块POWER灯不亮了,后来我将其+24V电源拿掉,灯就亮了也有输出,再将+24V电源接上的话,输入、输出、POWER灯都不亮了,请问这个是什么情况?
我断电情况下,测这个模块+24V 和COM端也没有短路现象,得电后再测也有24V电源输出,但就不能和其它的+24V连接在一起。
另外我还想问下,PLC有必要接地吗?我以前从未接地。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A:
它们的电压完全一样,不一样接在一起会有环流 功率一样吗?

楼主:
应该都一样的啊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B:
最好不要接24V 接OV 就好了,所有的OV 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C:
plc不用接地的,设计要考虑系统的载流量,电源

网友D: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E:
考虑下是不是电源功率小了

网友F:
0V可以并到一起,+24V就别并了,因为每个24V电源模块内部都有自调整的功能,以保持自己输出的电压为24V,而多个模块不可能绝对相同,都是24V。。。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G:
0V并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H:
赞同3楼说法

网友I:
关键看你那几个模块是否一样!其次你将com端进行公用,+24就可以不用接一起了!因为在电源模块内部都是要把输出调到24V的,你如果测模拟量的话,一定要接上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