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0):
经常遇到各个小厂家因为变压器偏小,线路长,线径细造成的主电压偏低的情况,有的甚至在电机启动时形成的压降能让接触器不能保持。严重影响接触器使用寿命和工作效率。我试过用就地补偿的方式来解决一些问题,情况不理想。各位师傅不知道有什么高招能解决或者缓解这个问题,这在实际 的工作中很有现实意义。

1162859666@qq.com

网友A:
换变压器。

网友B:
告诉你一个不安全的做法!!适合控制回路是220V电压。
将控制回路的供电独立出来,用单相稳压器经过稳压后再供回去。此方法其实就是将设备的控制回路电压由稳压器保证在正常范围,

网友C:
更换抽头呀~~输入端一般都有三组抽头,你把它换到输出高的一组上,不过挺危险的!

网友D:
变压器高压侧有三个无载调压开关10%的调节量试试

网友E:
看看变压器那端能不能调。不能调的话把接触器改成24V的。用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F:
增加一个电容柜

楼主:
各位师傅,以上方法除了换变压器之外(没有条件更换)其他方法我基本都使用过,使用的结果是,如果用调压器或者改变接触器线圈电压的方法只能改变接触器的吸合状况,不能改善主线用电器的使用情况,电机负载无法改善。改变变压器分接开关调高档位,有的适用有的仍然没有改善(有些厂家,线路严重不规范,线径过细,线路过长,负载过大超负荷严重)。至于使用电容器就地补偿,可以好好探讨一下。我试验过几次就地单电容补偿,一般取就近负载功率的一半容量,但是效果不理想。前几日,为一个15KW电机加载一个10千乏电容,仍然不能有效改善,甚至在万用表测量下几乎看不出电压的稳定改善和电压升高。就地使用多组电容,加装电容柜的方法没敢使用,这个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代价有点高了。大家请继续发表意见,希望有新的解决方法!!谢谢大家参与,

1162859666@qq.com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
使用稳压器对主回路稳压,目前我使用一台3百多KVA的稳压器效果还可以。
自学

网友H:
加粗导线,或者就近安装高压变压器。其他的都是歪门邪道!

网友I:
难道你的进线电缆不烫吗?再放一条电缆把有些负荷分开吧!

楼主:
这个高压变压器倒是没用过,感谢各位支招!

1162859666@qq.com

网友J:
引用楼主无忧山水于2013-09-20 20:36发表的 升高主线电压的方法!!请赐教。。 :
经常遇到各个小厂家因为变压器偏小,线路长,线径细造成的主电压偏低的情况,有的甚至在电机启动时形成的压降能让接触器不能保持。严重影响接触器使用寿命和工作效率。我试过用就地补偿的方式来解决一些问题,情况不理想。各位师傅不知道有什么高招能解决或者缓解这个问题,这在实际 的工作中很有现实意义。

变压器调到最高档;线径适当加大;功率因数保证98左右;或者变频器取代直接启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