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0):
高频仪上的,没有电流输出。我估计这模块有问题了,各位多多指教。电子这行水深。

网友A:
场效应管相当于晶体管,只是晶体管是电流控制型,基极电流*放大倍数=集电极电流。而场效应的电压控制型器件,如果没有输出电流你看看那个栅极电压是否正常,或者源极与漏极开路了。

网友B:
不懂,顶一下长丰兄

网友C:
我有好几台射频电源上面都是这种管子,一台电源上面至少有四五个这种管子可以用万用表电阻档确定下好坏,对比就知道不可能全部烧坏的。另一种方法在栅极上加20V左右直流电,测量另外两角如果导通就是好的,不通就坏了。

网友D:
1楼老师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E:
如果是绝缘栅场效应管,可以用MF47表10K档直接测量

网友F:
看看图,测量一下。

网友E:
上图是IGBT管,IGBT的测量方法与绝缘栅场效应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