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怎么上传照片

楼主(2013-09-20):
各位大侠请赐教,我怎么上传的照片都超了照片的最大容量了呢,是我级别不够还是相机照的不行呢

网友A:
在回复窗口下有一个浏览按钮,点击它选择需要上传的图片或者文件,再点击插入就这样了。

楼主:
附件SAM_2846.JPG超过指定大小500(jpg)KB
怎么我的照片都这么大,是相机的事吗

网友B:
先压缩,再上传;相机的照片太大,不压缩不行嘛;呵呵……

网友C:
相机设置调整一下,降低照片的像素,照片的大小就会改变,就容易上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