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PLC编程如何收费?

楼主(2013-09-21):
编程加调试,2K步左右,另加HMI编程一起如何收费?是按多少步收还是按程序的复杂程度或是设备价格的百分点?

网友A:
整体看你花多长时间能完成,人工费再加些编程费就行。

网友B:
不是看步数,有些工艺不同的人编程步数可以相差一两倍

网友C:
什么样的设备,有哪些执行元件,有些什么工艺要求,说清楚才好给个参考价.

网友D:
5k差不多

网友E:
得要看有什么样的功能和特点,还要看设备的价值多少钱,5K到2W之间,你也可以给你的业务5个点,毕竟有钱大家一起赚呀!

网友F:
这要看你那设备值多钱了啊

楼主:
设备8W左右,凸轮分割器,一轴步进,32支气缸和气动手指,有一部分气缸是要同时动作的,有传送带和变频器,传送带只需起动变频器运行即可,HMI主要做产量,良品计数,不良品计数,停机时间,一个产品需要的时间,故障点定位等。

网友G:
收費是沒有標準,須要看難易度加上機械本身價值而定。

网友H:
这个大约有60-100个点左右,最少要收费5K,,建议1W,也是合理价格!

网友I:
按步数吧,一步一块五到两块钱

网友J:
一般按点数收费的,如果给你按步数那不是你想编多少步就多少步啦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