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1):
大家好,請問有那一品牌可以替代一下兩個品牌的產品,用量大 請大家各抒己見!
之前使用品牌如下:
人機介面:HAKKO  V710C
溫控器:YAMATAKE  :DMC10D4CV0000M08
要求性價比高
PLC :臺灣宏格 wincon W-8731(8741)   WP-8847( 擴展模組d/o  i-8041W    i-8040W   i-8144iW)
有情趣的朋友可留下聯繫方式!

楼主:
怎麼沒有一個人回覆啊

网友A:
人机界面: 看你是否可以接受国产:威纶通,昆仑通态,海泰克等等  进口:PROFACE,OMRON等
温控:YAMATAKE的实在是贵,你是否用到多通道温度?且是否有特殊要求  如:升温快?采样周期短?
PLC:你用的这个品牌说实话真没听过,可替代的产品一堆。
溫控室用的4通道,需要升溫快 ,採樣週期短
PLC是臺灣宏格的,window CE的系統,程式是用VB寫的

网友B:
温控用国产的仿造的OMRON吧,50~80快一个!好点就用台达的吧!

网友C:
温控器可以用台达或者国产的厦门宇电

网友D:
都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人机界面: 看你是否可以接受国产:威纶通,昆仑通态,海泰克等等  进口:PROFACE,OMRON等
温控:YAMATAKE的实在是贵,你是否用到多通道温度?且是否有特殊要求  如:升温快?采样周期短?
PLC:你用的这个品牌说实话真没听过,可替代的产品一堆。

同意2,3楼意见。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