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线

楼主(2013-09-21):
三相异步电动机,JS136-8,西安泰富西玛生产,380V180KW。
电机引出线12根头,U1V1W1U2V2W2各两个。全分开检测,两个同线号是通的,首尾也是通的。
我认为不对,应该一个U1和U2通,另一个U1和另一个U2通,再才是两个U1并联一起作一相的首端,两个U2并联一起作该相的尾端。最后考虑是三角形接法运行。
请教同行大师。
实际情况怎样是正确的呢!

网友A:
JS136-8应该是8级电机若有12根引出线的话绕组应该有抽头具体怎么接要看接线图

网友B:
还有个疑惑是不是给电机为多速电机??也就是说通过不同的接线方式达到不同的速度!

网友C:
这个好像有四种接法,三角接法是三角形每边两线圈(串一种,并一种),还有就是星形接法每支上两线圈(串一种,并一种),电压范围,600V, 440V 380V 220V.最好找到他的接线图

网友D:
应该是多速电机,星三角降压起动,两个分别两个抽头,以达到两种不同速度~

网友E:
根据你说的情况我感觉你那个电机是变速电机,是不同的接法相对不同的速度
哈利路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疑惑是不是给电机为多速电机??也就是说通过不同的接线方式达到不同的速度!
我觉得应该是多速电机

楼主:
电机是一个速度,180KW多速电机肯定不经济。
我是问,两个U1(U2等等)在没并联前应该通还是不应该通,我理解不能通。实际是通的,是内部在引线端部先并联好了再引两根线出来的

网友G:
U,V,W 分大小写吗 12根接线端子就有6对绕组,U1跟u1肯定是通的!

网友H:
我觉得也是多速电机,应该安多速接法

网友I:
铭牌上没有接线图吗?
也许我们都把问题想复杂了,大功率电机电流大,单根引线平方太大不好弯,所以用两根小平方线并联好接线,它就是六根线的单速电机。

网友J:
同意10楼的说法!

网友K:
最好同生产商联系确认一下接线方式,必竟大功率电机价值高我们还是要慎重!

网友L:
用表测量,看电阻值。该是为接线方便而设计

楼主:
反复查线。结果如图所示:谢谢各位同仁

网友M:
楼猪;
   杯具了啊,拆线时不好好看的后果

网友N:
我的理解应该不是星-三角降压启动的,感觉12出线有俩种可能:1.可变速2.外接电阻通过外部电路切换起到降压启动的目的。另外电机的功率有多大?

网友N:
看了楼主位说的是180KW,那我比较倾向外接电阻降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