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伺服问题

楼主(2013-09-21):
论坛里面的大虾,本人做工控多年了,对伺服不是很了解,
假设:
电机额定转速:
2000RPM
电机输出侧减速机:
1:10
电机输出侧主动轮直径:
80MM
伺服编码器开辨率:
262144 18
位
PLC
最大输出脉冲:
100K HZ
1:求师傅们帮我解释一下伺服的最高线速度;
2:
电机转一周,所需要
PLC
脉冲数;
解释最好有公式,本人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电机转一周 要262144个脉冲 还有你都没有一螺距啊怎么去谈速度

网友B:
那你的输出轴最多只有200转分,你PLC发多少脉冲给伺服,马达都可以只让转一圈,那要看你怎么设置电子比了

网友C:
那要看你要求的精度是多少,1个脉冲1um还是0.01MM

网友D:
发表下我的见解
1,你额定转速是2000,相当于每分钟2000转,减速比是10即每分钟只转了200转,又直径是80MM即圆的周长是80X3.14=
251.2MM。所以伺服的最高线速度是200X251.2=50240mm/min。
2,电机转一周,所需要PLC脉冲数其实就是指伺服编码器的分辨率即262144
不对请更正
下载积分:+3(hua966) 热心助人!
QQ 20471661

网友E:
你得确定当量值,才能计算出需要的答案

网友F(2013-12-19):
这要看你的脉冲当量,是要精度还是要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