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画面添加一个新变量后通讯中断??
周口plc编程培训

楼主(2013-09-21):
组态王画面添加一个新变量后通讯中断??高手们为啥啊??

网友A:
操作错误,从头重新编写工程就不会出错了。
周口plc编程培训

楼主:
应该是变量的刷新频率问题,请问组态王变量刷新频率设置多少合适?

网友B:
可能是通道问题
组态王画面添加一个新变量后通讯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