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1):
我感觉这应该是个三相异步电机,接线图中应该有能耗制动,只是我不是很懂,希望得到大神的开导!
还有希望大神能告诉我这三部分图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B1 和 B2" 是制动器接线端口 (一般是 200Vac 或 400Vac)
"内藏 PM" 是自带整流器
"NB1 和 NB2" 是制动器线圈端口 (一般是 24Vdc)
"B" 是制动器线圈
  • 下载积分:+1(tengyunqiang)
  • 下载积分:+3(王志勇爱媳妇)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1 和 B2" 是制动器接线端口 (一般是 200Vac 或 400Vac)
    "内藏 PM" 是自带整流器
    "NB1 和 NB2" 是制动器线圈端口 (一般是 24Vdc)
    "B" 是制动器线圈

    1楼正解,这个就是刹车的电机,失电刹车。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刹车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