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1):
1:有一台设备坏一台变频器,电机是0.75的,变频是台达VFD-B的,我今天换了一台伟创的,变频器跳保护,我看了一下输出电流5.7A,用另一台设备上的台达的电机正常运行电流在0.7A左右(空载)电机是变频电机,纳闷!伟创变频器是V/F的,电机运行也不是低频
2:矢量变频和通用变频器就像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区别吗?

网友A:
描述的很模糊!!!能说的清楚一点吗?通用型变频器,大部分都是v/f曲线控制方式,矢量控制要比这高那么一点!特别是闭环矢量控制!!!

网友B:
参数有没有错的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C:
按你描述的情况,我认为可能是你的电机烧毁引起变频器损坏(或者变频器损坏引起电机烧毁,反正现在电机应该已经烧毁),然后你在只换了变频器,当然会变频器过电流。
无论普通变频器或矢量变频器,电机电流不可能相差10倍的,相差10倍,除非就是你接线或电机本身问题

网友D:
电机出问题的

网友E:
变频器跳保护是啥保护你不说清楚

伟创也不是啥好鸟在试几次估计把新机也搞坏

先搞清楚跳保护是啥

网友F:
看看警报代码!

网友G:
是不参数没有调好呀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