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变频器485通讯问题?求解

楼主(2013-09-21):
有没有一款变频器,直接可以用电脑进行远程控制,而且还不需要进行其他的辅助的工具,直接用一根网线就可以了?

网友A:
施耐德的变频器就可以!!具体型号自选!

网友B:
要具备TCP/IP协议的变频器,这个方案很瞎,因为变频器在工业控制中一般不处于这个网络层,建议你用485转,如果钱多没地方花,可以买楼上大哥们说的品牌。

楼主:
的确如此!!!楼上所说很对,已经验证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