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2):
由于50台变频器室同时变速,所以我想用PLC  2个输出点控制2个继电器然后用这个继电器常开点去控制50个变频器的RH另一个是RM,所有的变频器的RH,RM都串联在一起最后到继电器触点,触点另一端是COM端,问问大家这样可靠不!

网友A:
你确定是串联而不是并联?

网友B:
并联在一起可以的,条件好的话,就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串联而不是并联?

我是在一个变频器的RH端子分出一路到另外一个变频器另外一个变频器再分出一路到另外一个,这个应该是属于串联吧。。你们说的并联是怎么并?

网友C:
你所说的是并联!最好不要这样控制! 想保证稳定性好的话可以多加几个继电器

楼主:
额,这样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但是输出点有限啊,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所说的是并联!最好不要这样控制! 想保证稳定性好的话可以多加几个继电器

额,这样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但是输出点有限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