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高速计数的问题

楼主(2013-09-22):
现使用了 C235 C236两高速计数器,可以正常使用。但还需要一个 我就把C237用上了 结果用上就不正常了 程序和前两一样用的。
LD 8000 OUT C235 K9999
OUT C236 K9999
OUT C237 K9999
PLC 是 三菱FX1S 20MR 的
请问使用多个高速计数器有什么主意事项,现用了 C237 就不正常了

网友A:
可能是你总的计数频率超过上限值了。

网友B:
是不是你所用告诉计数超限了,那用中断计数做一下试试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