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的CPU与以太网模块该怎么太配才合适

楼主(2013-09-22):
小弟现在有个问题没有弄明白,想请教下各位大哥,就是我在组态完S7-300硬件后编译写入时会提示说以太网模块尚未分配给网络

网友A:
cp343-1 tcp未插入组件

网友B:
看样子你是用走网线和CP341通信,下载你的程序到PLC,在下载过程中会刷新CPU和CP模块的参数,一刷新就连不上了.
这是我的观点,供参考!

网友C:
先必须用MPI,或DP将组态参数下载到PLC之后,才可以进行网络连接

网友D:
第一次下载硬件必须用MPI 组好态之后才可以用网线

网友E:
好像通信驱动也没有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