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2):
现在有二台台达E型的变频器,第二台为主机,第一台用第二台的输出信号作为第一频率输入(AV1+ACM);用三菱D/A模块的输出±5V作为第一台变频器的第二频率输入(AC1+ACM)(AC1的拨码已经拨到电压位置),用MI6+DCM作为第二频率有效,【现在的情况是:我设置AV1为第一频率,AC1为第二频率,第一频率和第二频率相加,这时候跳出AC1断线故障;】然后呢,我把AC1设置成第一频率,AV1设置成第二频率,第一和第二频率相加,可以运行,但是我把D/A模块的输出±5V调整,变频器的输出没改变,请问这是啥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引用楼主yourdad04于2013-09-22 12:16发表的 台达VFD-E变频器求助 :
现在有二台台达E型的变频器,第二台为主机,第一台用第二台的输出信号作为第一频率输入(AV1+ACM);用三菱D/A模块的输出±5V作为第一台变频器的第二频率输入(AC1+ACM)(AC1的拨码已经拨到电压位置),用MI6+DCM作为第二频率有效,【现在的情况是:我设置AV1为第一频率,AC1为第二频率,第一频率和第二频率相加,这时候跳出AC1断线故障;】然后呢,我把AC1设置成第一频率,AV1设置成第二频率,第一和第二频率相加,可以运行,但是我把D/A模块的输出±5V调整,变频器的输出没改变,请问这是啥问题,谢谢大家了

你的变频器有没有主频加辅频的功能,要把变频器的频率来源设置为1 ,2,频率相加吧,我这里有VFD-M的没有这个功能,有的只是能在两种频率下切换而已。

网友B:
三菱变频器F系列有这个功能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楼主:
VFD-M只能一个输入,这个VFD-E是 可以两路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