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3g

楼主(2013-09-22):
LD X1
MOV K20 D201
和
LD X1
MOV H14 D201
2个 d201中数据是什么进制的?两者是否有区别吗?

楼主: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LD X1
MOV K20 D201
这个K20就是十进制数20
LD X1
MOV H14 D201
这个H14是十六进制 转成十进制也是20,两个程序是一样的
下载积分:+1(gujiankun) 真诚感谢!

网友B:
MOV K20 D201
是把一个十进制数20送到D201
MOV H14 D201
是把一个十六进制数H14送到D201
K20=H14

网友C:
PLC 中 D值是以16bit 2進制方式存在
所以 不管10進制或16進制 都會轉成2進制 再存入D中
故
10進制 K20=0000 0000 0001 0100
16進制 H14=0000 0000 0001 0100
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