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FX2n PLC不加额外设备如何与单片机通信

楼主(2013-09-23):
请问三菱FX2n PLC不加额外设备如何与单片机通信

网友A:
编程口通过RS422转RS232转换器与单片机的RS232连接,然后在PLC中使用RS指令进行数据的发送与接收,在单片机侧需要编写通讯处理程序。
Good Luc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程口通过RS422转RS232转换器与单片机的RS232连接,然后在PLC中使用RS指令进行数据的发送与接收,在单片机侧需要编写通讯处理程序。
Good Luck~
你用了422转232,要不加任何东西的。

网友C:
直接用元通讯线直接通讯就行,不用额外转换

网友D:
自己做一根通讯线算不算加额外的东西?

网友E:
C大又被人教训了!嘿嘿!!!!!

网友F:
用RS-422Z转RS-232

网友G:
通讯距离 + 通讯速度 -------> 通讯方式. 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如果两个放同一个柜子里面,楼上的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