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

楼主(2013-09-23):
原点是绝对位置还是相对位置 那一种好

网友A:
原点就是零点

网友B:
原点感应器在哪它就在哪

网友C:
先确定原点,才有相对和绝对之分!

网友D:
当然是相对的好.

楼主:
相对就是每开机都要回原点那一种,绝对就是断电后再开位置都是有保存那一种吗

网友E:
绝对贵,相对便宜。

网友F:
是单纯的物理方位问题? 还是什么仪表或传感器或其他的专业知识?请描述清除点,本来想看看能不能帮忙却看了个糊里糊涂

网友G:
原点一般使用绝对位置,绝对 相对 各有各的编程方便之处
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