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发送脉冲,遇到突然停电!!

楼主(2013-09-23):
各位师傅,我在现在用台达40EH00T3的PLC,控制设备。如果遇到突然停电,而脉冲没有发送完,等来电以后怎样搞可以按照把剩下的发送完,脉冲数量不变?先谢了!

网友A:
把脉冲现在值保存断电保持寄存器,用总脉冲数减掉,复电后,脉冲数取差后动作即可。

网友B:
如果是相对位置定位,那你停电以后肯定要回原点的!不存在继续发脉冲的说法,
如果是绝对位置定位,可以读取电机当前位置,直接指定目标值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的是相对定位,控制对象是转盘

楼主:
控制4个伺服,1个是转盘,2个同步控制丝杠,另外1个也控制丝杠

网友C:
看来用绝对值定位还是行得通的,相对定位可不行的!

网友D:
要用绝对定位,然后保存当前脉冲量

网友E:
和我当时一样,用绝对位置去做,1楼正解

网友F:
对头,用绝对定位指令,不过停电后可别挪动工作台。

楼主:
绝对定位没有做过。和相对定位有什么不同?

楼主:
我刚刚看了伺服的说明书:不适合旋转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