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3):
欧姆龙、西门子都可以自定义编写功能块。三菱如何编写,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您能不能首先去看看GX Works V2结构工程篇,然后再发帖来探讨这个问题,要知道,完整的写一个实在要码太多的字了。

既然您有提到西门子,想必您已经了解了西门子的方式,那么三菱80%的功能是相似的,相信您看了结构工程篇后就不会发帖问了。

Good Luc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能不能首先去看看GX Works V2结构工程篇,然后再发帖来探讨这个问题,要知道,完整的写一个实在要码太多的字了。

既然您有提到西门子,想必您已经了解了西门子的方式,那么三菱80%的功能是相似的,相信您看了结构工程篇后就不会发帖问了。

Good Luck~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