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递增

楼主(2013-09-23):
现要做一个模拟量,安百分比的形式,每秒增加百分之一,怎么做,请大侠指教

网友A:
每秒增加276.48或者320就行了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

网友B:
这个线性斜率可以这样做,
LD M10.0 //启动运行标志位
A SM0.5 //秒脉冲
MOVW VW100, VW102
INCW VW102 //运行脉冲加1指令
MOVW VW102, VW104
*I +320, VW104 //乘上整数的系数
如果需要运行减,则将INV_W改为DEC_W
下载积分:+1(lchua2007)
下载积分:+3(hzy) 热心助人!

网友C:
佩服2楼老师

网友D:
2楼的程序中SM0.5后面应该再加一个沿才可以吧?

网友B(2014-08-24):
回5楼:
嗯,你的方法会更合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