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3u的PLC,输入最大的辨别时间是多少?

楼主(2013-09-23):
有个工程,有个输入大概需要0.5秒on off一次。一般的输入应该可以捕捉到吧。不需要用高速计数器吧。还有就是三菱的中断怎么做?中断会不会影响其他的动作,比如我会要求一直要发脉冲使得伺服电机一直转。

网友A:
这个。。。。
最好用告诉计数器 ,C251,中断更加方便可靠

网友B:
普通1MS
高速千分之一MS

网友B:
外部中段有特定的继电器,外部中断不在扫描周期内